[STM8] 请教各位前辈, 32位变量被中断骚扰 ??

楼主(2011-01-07):
uint16 moniliangruanjianjizhun(uint16 a,uint16 b) //模拟量软件基准计算
{
unsigned long int c,d;
if(a>=b) a=0xffff;
else
{
  //_asm("sim"); //禁止中断后计算正常
  c=a; d=c<<16; d-=c; //==d=c*0xffff;
  c=b; d=d/c;
  a=d;
  //_asm("rim");//禁止中断后计算正常
}
return(a);
}

//如上程序,32位长整数计算会被中断骚扰, 当添加如上禁止中断后计算正常,
//请问要如何解决??  (32位运行要很长时间,我的程序不能禁止中断这么长时间)

网友A:
嗯,这个是老问题了。

网友B:
不会吧,中断没有使用全局变量啊

楼主:
是局部变量(unsigned long int c,d;)被中断骚扰的,  这个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吧,
各位前辈指点下,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
等待回答中....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

网友C: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期待回答

网友D:
在中断函数入口要加一个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