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板子不供电 串口也能收发信息

楼主(2011-01-07):
我自己连了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就是单片机控制向pc通信
现在的问题,我板子不供电,通过串口助手就能给232发信息然后还能收到信息,但是信息肯定不是预想的,但有规律的。
供电之后还是乱码,但也有规律,就是两次的乱码不一样。
怎么设置计时器的值都不行的

现在很晕,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请大家指点些,非常感谢

网友A:
先考虑硬件,上个图看看。
硬件没有问题再考虑软件。

网友B:
端口漏电所致。

楼主:
端口漏电所致。
引用 网友B:

max232端口吗,还是DB9的

现在把晶振换成和STC评估板上的一样的,上电之后通信正常了
但是不上电还有有乱码,乱码很有规律

总感觉问题还没有解决掉。

网友C:
端口漏电,电流有限,工作于不确定态

网友D:
寄生供电,不稳

网友E(2011-02-17):
会不会是因为,电阻电容等组成了环路.

网友F:
不供电不等于没有电讯号的意思?

网友G:
1.一边没电肯定收不到,
2.都有电,多半是因为波特率不对,所以收到乱码.降低速度,改改晶振,如11.xxx的是串口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