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做过硝酸盐电学检测或者相似的东东么?

楼主(2011-01-08):
(无正文)

网友A:
哇~问到这里来了~帮忙顶一下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电化学检测里面,离子选择电极大概有几十种,阴离子阳离子的都有,但是没听说有硝酸根离子的电极。
离子色谱可以准确检测硝酸根离子,它是把硝酸根离子从样品中分离(用色谱柱),用电导检测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