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5F104E有关EEPROM操作问题

楼主(2011-01-08):
RT
不关中断,就不能正常进行EEPROM操作,
关掉之后就能正常进行EEPROM操作了。

看了一下pdf,上面没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进行EEPROM操作时必须关掉中断呢?

网友A:
如果确定没有说明必须关中断
那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在发TRIG信号时,是连续两次写寄存器,假设两次写之间被中断,则写入或读出失败,这是为了避免意外误操作设置的,象有的MCU的清狗也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刚才试了一下,能确定是跟一些指令需要连续操作有关
PDF上面没有说明,是因为这些知识应该是常识吗还是?

网友C:
应该是常识,用51MCU等也是一样的...

网友D:
STC的eeprom并不是真的EEPROM,是flash。
不过,写flash要不要关中断,就不清楚了。

网友B: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这是EEPROM的定义,但是看到很多人都认为EEPROM就是24Cxx那样的才叫EEPROM,而很早就有并口的EEPROM,EEPROM的定义是为了区分以前不能电擦除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