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1-08):
各位达人:
  小弟目前有一项目,是使用镍铬发热丝,它的规格是AC80v/9.5w.我想用双向可控硅调ac220v到80v。我用到的是pwm信号给可控硅,但无论我怎样去调脉宽,它都是输出115v.
附电路图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接负荷测量的啊??如果没接负荷的话好像会有这个情况!!
另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麻烦的,直接去五金店买个吊扇调速器,大概也就10块钱。稍微修改下就行了:P
几年前修个曝光机上的用调光器,也就这么改的,呵呵!!!

网友B:
应该用过零触发,然后调节交流周期的占空比,这样干扰较小,当然也可以用调相法,楼主说的调到多少伏就是指调相法,根据交流过零点为基准,延时后触发,但调相法的干扰较大,控制发热器件,用过零触发法较好。

网友C:
请不要使用 PWM, 那是控制直流电压对于可关断的功率开关使用的办法.
当然, 可控硅是可以实现调压的.
但是方法是, 调节导通时间(相对于过零点).
所以, 合理的方式是,你先要检测过零点的时刻, 然后控制后面的延时.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答复,我采用过零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