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与FPGA用什么数据传输线

楼主(2011-01-08):
请大家指点一下
我需要把ADC转换后的数字信号传给FPGA,并且FPGA为ADC提供控制信号,总共大约150路信号,FPGA和AD接口应该用什么数据传输线呢?
我想用80芯的硬盘线,可是这得需要6个硬盘线,体积不小啊?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看你信号的速度了,如果上几百兆的话,用LVDS技术吧

网友B:
不能把AD和fpga做在一块板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的传输速度20M左右

楼主:
FPGA可能会直接用V5系列的开发板

网友A:
20M的速度不慢也不快。 信号完整性的问题还是逃不了的。 150组20M的信号,如果嫌数量太多的话,可以考虑用Xilinx家的RocketIO之类的串行方案。 缺点就是增加了不少串行通信的打包解包误码判断之类的事情,就看你的时间了。

网友C:
唉~

这么大的系统,不要想着全做到一堆,全做到一个板上。

网友B:
我想不论什么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做成一个子系统,其他部分才用扩展.
如果能把AD集成进去也许可以简化很多问题,即使只集成部分AD也会简单很多.

网友D:
做一个板子负责采集16路Ad,一个板子一个Cpu
然后十组这样的板子再引十组线到主控板的Fpga

网友E(2013-04-12):
楼主已经用了FPGA了。何不把并行口用FPGA变成串行口?无论Atera的抑或Xilinx的FPGA都有3G或5G的串行收发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