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哪个更稳定?

楼主(2011-01-08):
我想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模拟量给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但是变频器的谐波干扰非常厉害,周围还有其他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干扰也很严重,选择输出0-10V电压信号还是4-20ma的电流信号,这两个哪个更稳定,更能抗干扰呢?如果输出PWM信号来代替模拟量是不是就更能抗干扰了?

网友A:
用数字信号比较好.

网友B:
0-10V电压信号与4-20mA的电流信号相比较,4-20mA抗干扰性能强。
如果用PWM方式传递模拟信号,抗干扰性能更好,但带宽小,只能用于对速度要求不高情况。
2楼所说转换成数字信号,是比较好的方法,但成本较高。

网友C:
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的抗干扰性强,数字信号比模拟信号的抗干扰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