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1-08):
高手帮忙说说这俩二极管分别都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是怎么个防静电法   怎么个保护法呀    可以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B:
如果是保护,两个二极管中间的节点应该是对外的,但楼主图中显然不是。在内部线路中,上臂的二极管提供BC41的快速泄放通道,下臂二极管无作用。

楼主:
那这个2二极管是如何什么保护作用?

楼主:
右边那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C:
6楼的二极管是钳位功能,将输入信号限制在[-0.7V,+5V+0.7V]以内。

网友C:
原帖的图,感觉是用了对管的封装,剩下一个就随便连到GND上了。

楼主:
应该是吧,这个封装是SOT232比较小的原因吧,呵呵!

楼主:
这个D9又是什么作用了?

楼主:
这加2个M7又是做什么?

楼主:
求解答!迷茫中!

网友D:
两个M7压降1.4V, Vin 为3.6V,是在LD1117(3.3V to 1.8V)的Vin电压范围内的.

网友D:
外置电源有效时,L8是储能的,没有外置电源的时候,L8通过BC56,BC57--D9,BC81回到BA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