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烧录cy7c63813时候,怎么做加密位呢

楼主(2011-01-08):
请问烧录cy7c63813时候,怎么做加密位呢;PSoC Programmer,里面没有加密位,程序可以读出来

网友A:
加密可以在PSoC Designer中做:
PSoC Designer 中project file里有一个flashsecurity.txt文件
可以设置这些保护级别:
Unprotected
Factory upgrade
Field upgrade
Full protection

CY7C63813 datasheet 有讲

楼主:
ok,是要自己修改这个文件吗?另外,cy63813的wdt,是说是3倍的sleep time,可是sleep time怎么设置对应多少s呢?

网友A:
是的,自己修改这个文件。sleep time 在psoc designer 中你的工程中global resoure 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