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流

楼主(2011-01-08):
请教:如果用类似L298的芯片驱动直流电机,芯片输出的电流是不是只与电机有关,而电机本身需要的电流与负载有关;或者说电机空载时的电流为30mA和有负载时的1A都可以用此芯片控制而不需要外加保护。

网友A:
要选择额定电流合适的驱动片,驱动片的额定电流需大于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并留有适当余量。

网友B:
如果用类似L298的芯片驱动直流电机,芯片输出的电流是不是只与电机有关,而电机本身需要的电流与负载有关;
正确, 补充一下, 芯片内部阻抗也有一点影响, 但如果 L298 控制信号不是完全打开, 而是 PWM 信号控制, 那占空比也起决定作用.

电机空载时的电流为30mA和有负载时的1A都可以用此芯片控制而不需要外加保护。
想必楼主看到资料上讲到的起保护作用的快速二极管了, 这个不是一定要, 但对电路有好处.

楼主:
谢谢二位,明白点儿了,不明白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