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聚酯膜电容的替代贴片电容的啊

楼主(2011-01-08):
现在市场聚酯膜电容基本上都是插装的,不利于生产的,谁能提供贴片式电容,特性完全符合聚酯膜电容的,谢谢

网友A:
聚酯膜电容有啥特性? 一定得用这个材料的?

楼主:
是滤除高频信号的啊,在较大的温度范围内电容特性稳定

楼主:
因为输入信号本身包含高次谐波的放大,我要还原信号。

网友B:
聚酯膜电容的温度特性在薄膜电容中是最差的。
既然是要用贴片封装,考虑独石电容。

网友C:
如果是做高频旁路,用温度稳定性好的瓷介电容就可以了,比如小容量的用C0G、NPO,较大容量的用X7R等材料的瓷介电容。

楼主:
聚酯膜电容的温度特性在薄膜电容中是最差的。
既然是要用贴片封装,考虑独石电容。
-----------------------------------
独石应该是陶瓷电容中的一种吧

我要的容量是npo达不到的,x7r在温度范围内有7.5%温漂的

楼主:
聚酯膜电容的温度特性在薄膜电容中是最差的。
既然是要用贴片封装,考虑独石电容。
-------------------------------------
哈哈,可能是我说错了,可能是聚苯乙烯吧。聚酯膜应该是一类吧

楼主:
怎么没人顶我的呢,郁闷

楼主(2011-04-19):
5# maychang 独石电容不也是陶瓷电容的一种吗,我这里是积分电路,所以我想用这个聚酯或薄膜电容的

楼主:
6# chunyang -------------------
谢谢,但是在模电书说,作为积分电路,还是推荐聚酯电容的啊,请教的啊

网友D:
有贴片的薄膜电容,日本产的,你找一下,不过体积比较大,价格可能很贵。

(按3次发表都没成功!!!)

网友E:
用作积分电容的话应该选介质吸收效应小的电容,就比如楼主想找到薄膜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
贵先放在一边的,先实现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
介质吸收效应和漏电流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的啊

网友E:
具体有啥关系 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