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如何选型?

楼主(2011-01-08):
DC-DC模块输入电压范围:36-60V,负载工作电压:12V,最大工作电流:1A.请问各位大侠,D5的参数如何选择?

网友A:
你选的这种就可以用,反向峰值电压应该用90V的。

楼主:
谢谢MAYCHANG前辈的指点。SS39,SS40都可以用是吗?模块3脚的峰值电压最大峰值可达多少?

网友A:
3楼:
理论上该电路3脚最大电压就是最大输入电压。由于电路中分布参数,可能比最大输入电压更高一些。

网友B:
表上哪来个SS40?

网友C:
至少选ss39,最好选ss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