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1-01-08):
我用89S52做了个超声波测试的,感觉上电路、程序没错,调了一天但就是调不出来,一点数据显示都没!真烦部分程序如下:
void CountDistance()  //计算距离
{
if(succeed_flag==1)
{
    time=TH0;
    time=time*256+TL0;   //计算超声波往返用时
    distance=time*0.0172; //  算出车尾距障碍物的距离
}
else
{
    distance=0;
   //  test = !test; //测试灯变化
}
}

void DistanceDisplay()//距离值显示
{
uchar tvalue;
CountDistance();
if(distance==0)
{
  Writestring(0x80,"No Signal!");
}
else
{
  tvalue=distance;
   disdata[0]=tvalue/10000+0x30;//千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2]=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3]=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if(disdata[2]==0x30)
      disdata[2]=0x20;
    }
          }
  WriteCommand(0x80);
  WriteData(disdata[0]);//显示千位
  WriteCommand(0x81);
  WriteData(disdata[1]);//显示百位
  WriteCommand(0x82);
  WriteData(disdata[2]);//显示十位
  WriteCommand(0x83);
  WriteData(disdata[3]);//显示个位
  WriteCommand(0x85);
  WriteData(0x43);//显示小数点
  WriteCommand(0x86);
  WriteData(0x4D);//显示小数位
}
}
void send()
{
    TL0=0x00;
TH0=0x00;
#pragma asm
MOV R4,#01H
    SETB TR0
N1: CPL P3.4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PL P3.4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NOP       //10
    DJNZ R4,N1
    #pragma endasm

Delay5ms();
EA=1;
EX1=1;
}

//timer0中断子程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定时器0溢出,超过测距范围65535us*170m/s
{
TH0=0;
TL0=0;//复位
ET0=0;
TR0=0;//关闭定时器0
}
//外部中断int1中断子程
void exter1(void)interrupt 2
{
TR0=0;
EX1=0;
EA=0;
succeed_flag=1; //成功标志
}

void main()
{
LCMInit();
Writestring(0x80,"No Signal!");
distance=0;
time=0;
// times=0;  //发射超声波次数
Transmit=0;
TMOD=0x01;  //模式
TL0=0x00;
TH0=0x00;
IT1=1;    // 外部中断1 exter1 为边沿触发(下降沿有效)
// EX1=0;

while(1)
{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send();
   Delay5ms();
   Delay5ms();
   DistanceDisplay();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
}
麻烦各位帮小弟分析一下,或有更好的资料可以发到QQ:330410780@qq.com
在此谢各位咯!

楼主:
哦,忘了说,那个R11已经换上4.7欧的了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试下,单片机的那个模拟38KHz的pin脚,有38KHz的波形出来么?

网友B:
先确认频率是否精确,超声传感器本身的谐振频率必须精确,否则输出功率很低,20106的接收接收频点也要与之相配。总体而言,楼主的硬件就不合适,软件也过于简单,肯定也有很多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3楼和4楼的建议,至于那个5脚的谐振调节我改用200K的贴片跟20K的可调电阻串起来,还是没见效,不过我还没用过示波器测试,等下我拿到实验室测试一下!

网友B:
频率是软件实现的,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