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红色飓风二代xilinx板的sdram使用问题

楼主(2011-01-08):
最近正在使用红色飓风二代的xilinx板,就是Spartan3的XC3S400那个,想利用板子上的SDRAM做缓存,来缓存PAL制式的视频图像,

程序已经运行通过,但下载到板子上不能实现,请教有哪位高手用过吗,能给点建议不?我现在用的SDRAM的IP核是基于原ALTERA的开源

代码修改的。一个多月了着急啊,先谢过

网友A:
你不能直接用XILINX的SDRAM的IP核么?估计可能不兼容阿

楼主:
2# SuperX-man 没有找到相关的xilinx的IP核,我用的SDRAM是SDR SDRAM,愁死额了

网友A:
SDR的话好像真没有,IP核里的MIG好像只支持DDR以上.不过SDR和DDR差别在于速率,呵呵,要不你尝试下

网友B:
你以前做过哪些?做过状态机,那用状态机在配合FIFO.不过确实比较麻烦,如果你有逻辑分析仪,对照SDRAM的数据手册能做出,你的状态机不用很复杂,因为你的图像数据属于可以突发访问的,不用随机访问,这样状态机比全功能状态机我评估复杂度只有20%--30%..

楼主:
7# mr.king 弄了一个多月了没结果,我都快疯了

网友B:
既然是红色飓风3S400,他的SDRAM例程是能跑的,我试过,虽然不很快但能动

网友B:
XC3S400的SDRAM例子

网友C:
sdr和ddr不仅是速率的不同,很多控制也不相同。譬如ddr,需要dqs信号,而sdr却可以不需要这个信号。sdr可以全页突发操作,ddr却不可以,因为sdr和ddr内部结构不同。
   网上很多sdr设计的例程,下载一份源码,自己看看并做些修改,节省时间而且提高水平,何乐而不为?
   给一个网站,opencores。org,上面很多不错的设计,虽然离商用有距离,但对于学习,是非常难得的开源网站

网友D:
好吧。我承认了,我跟高手的差距太大了。

网友E:
哈哈,楼上的真逗。

网友F(2011-03-14):
直接调用IP可以不

网友B:
楼上,XILINX自己的ISE没有SDRAM的控制器IP

网友G:
Xilinx有SDRAM的代码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你看你安装好的ISE自带的例子,其中有两个就是SDRAM控制器,一个是Verilog的,一个是VHDL的
这个就是原来的IP核,不过现在Xilinx把这个IP贡献出来了,不收钱。。。。。

网友H:
很复杂哦好像

网友I(2011-08-2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红色飓风提供的SDRAM模块,但是把视频模块和SDRAM连起来,结果就是不对,如果你解决了,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J:
回复 网友C:

鱼哥可是DDR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