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一连串的数字信号?

楼主(2011-01-08):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要解码两块板之间的通信信号...
这个通信的信号又很长,用示波器根本没办法看...
想问问各位大侠平时遇到这类问题,用什么方**
本人菜鸟,只会一些简单的8bit单片机..用上位机来显示这些方法恐怕做不到

网友A:
用存储示波器才能看

网友B:
或者逻辑分析仪把触发条件设好,等数据过来。

网友A:
逻辑分析仪适合观察多路信号、总线等,看单路信号还是用存储示波器方便,也容易找,价格也更便宜。

网友C:
速度不是很快的话,逻辑分析仪便宜的很多.

楼主:
楼上各位老大,我用的也是DSO的示波器,只能波形存储的话有时候也看不实在
比如:被测电路产生的信号周期为0.5MS或1MS,却有上百个周期的信号,即使存储下来也难以判别,多少个信号?里面是否存在其他频率?
楼上老大提到逻辑分析仪,是哪种MINI型和电脑相连的吗?

网友C:
普通逻辑分析仪去找周立功。。。和一个笔记本硬盘差不多大

网友A:
看不实在是使用问题,数据太长除非是做协议分析,否则分析有限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A:
当然,存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的采样速率要满足,否则会漏掉信号。

楼主:
:L谢谢各位解答,看来这是个经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