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ADC0804读回来的数送给12864显示55不变了

楼主(2011-01-08):
我遇到个问题,我用电位器给ADC0804提供模拟量,转换数字量后由12864显示,连接好后,在显示位置只显示55,拧动电位器数字不变化。
能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这就还真不好说,问题的中可能性太多了

楼主:
应该没将数据送到总线上。
我在查一下电路。
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数据口与电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