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力,关于USB延长线!

楼主(2011-01-08):
有没有朋友清楚USB延长线控制芯片这一块,目前我们选用了国产的一个芯片CH315G,有没有哪位高手有一些好的建议.

网友A:
USB标准规定每段最长5米,5米时信号已经很差,这个都是有测试报告的。可以用HUB级联延长其长度,级联最多大概是5级。

楼主:
所以现在在产品上用到了2个CH315G的控制芯片,以便能达到30米开外的功能.我们主要是用做在电子白板上面,所以需要这个来控制,不知道您在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方案,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推荐一下.

网友A:
没做过。硬线连接用USB协议也就30几米,再长就不合协议要求了。
是不是考虑其它方法,比如以太网,可以100米。
或者用无线手段,如蓝牙,无线网卡,当然这个我不熟。。。。。

楼主:
没关系,我再试试其它的方法做做,谢谢楼上的大哥细心的指导.:handshake

楼主:
谢谢楼上的鼓励,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