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交叉网线交叉串口线与不交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08):
交叉网线交叉串口线与不交叉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平行线用于接线器或交换机与终端相连,交叉线用于终端互联,不过现在的集线器或交换机大多可以自动识别的。

网友B:
交换机与终端相连,交叉线用于终端互联

这两个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就是线序定义上的区别。

网友A:
用于终端是收发两两互联,所以是交叉线,交换设备则是线路的延伸,所以定义为平行线。

网友C:
想想串口。。
同一类的东西的话...你不交叉怎么行?

网友D:
解释挺详细的。

网友E:
都跟硬件电路设计有关系的。
交换机都能自动识别。

网友F:
03年在学校的时候,曾用过直通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发现压根没反应,必须用交叉线才行
但现在的电脑如果直连,直通也没任何问题
老式的网卡有的不带自动翻转
但目前的网卡一般都带自动翻转
所以如果使用中没有旧的设备
没有必要再分了,直接做成直通的多方便

网友G(2011-02-27):
5楼说的对

网友G:
直连是延长信号用的,交叉是交互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