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01-08):
求高手帮忙定一下所有电阻和电容的值?多谢了。A点电压大概为0.1V,放大后D点输出高电平。请参看下面的原理图。

网友A:
前2个运放都是来放大传感器的交流信号的。 第三个是比较器。
至于电阻怎么算,R4,R5,R8,R9 调节B,C点的直流偏置点, R6,R3,R10,R7 调放大倍数,RW调比较器门限。 具体的值得根据实际的传感器来调整了。

楼主:
多谢了,麻烦您给出个大概的值好吗?然后我再慢慢校正。

楼主:
以下是这个图带的注释:
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由于随温度的变化而发生自身的极化,在A产生电压信号,该信号为低频的交流信号(频率范围为0.1~10Hz 左右)。A点信号,经过负载R2和耦合电容C2,滤除一部分直流成分,再由TL082双运放构成的有源低通滤波器,使频率范围为0.1~10Hz 左右的有用信号通过,抑制高频信号和低频干扰信号,并进行适当的放大。

网友A:
这个么。。 我个人喜欢用OrCAD的仿真建模以后再调电路,电阻取值几K到几十K之间。 其实都是些基础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