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工作电路------555信号发生电路

楼主(2011-01-08):
如下图:请问图中用红色标记出的数字如何得出,谢谢了

楼主:
RC充放电时间公式

公式的推演过程如下:
设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1 为电容最终可充放的电压值;
   Vt 为t时刻(任意时刻)电容上的电压值。

    Vt=V0+(V1-V0)* [1-exp(-t/RC)]
即,
    t = RC*Ln[(V1-V0)/(V1-Vt)]
完毕。

网友A:
怎么老说我积分不够啊?

楼主:
NE555数据表

此电路用555搭建占空比可调电路,附上NE555的数据表,请兄弟们出来讨论讨论,谢谢哦。:lol

网友B:
楼主在2楼已经列出公式,将555触发电压代入,解方程即可。

楼主:
maychang兄,您终于出来了。
电容降压的那个波形图画出来没啊?等你的分析都等了一年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想干嘛,抢劫二姨的话,你的积分确实不够啊。

网友B:
6楼:少累哈!
正在写和画。
先贴一幅。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软件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