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用法

楼主(2011-01-08):
图中 R2 作用是什么?

网友A:
R2是压敏电阻吗?
如果是的话,那就好解释了。

网友A:
那就起个分流的作用? 不过貌似没这个必要啊。

网友B:
是起分流作用,也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C:
防干扰的

楼主:
不是直接接电源的  应该是其分流的吧

网友D:
这个电阻还是抗干扰措施吧
前提是信号距离比较远,加这个电阻增加负载电流,电流大抗扰强。

但很少见,一般R4放在R2左边

网友E:
防二极管反向击穿?

网友F:
可能是保护的吧,瞎猜的

网友G:
呵呵,电阻值得分析,
感觉像是分流的。

网友H:
分流的吧?为什么接不清楚。

网友I:
阻抗匹配 和分流的作用

网友J:
光藕很容易烧的!保护光藕的!分流的!

网友K:
起保护作用,分流的

网友L:
应该是一个下拉或上拉电阻(上下取决于哪头接电源)。其作用是,当无输入驱动时,可靠拉至上或下电位。

网友M:
这个要看控制端的情况。一般来说,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

网友N:
要想起到抗干扰的作用,应该是把这个电阻并联到光耦的led上,而且这是最常见的plc的输入电路。

还可以在R2光耦上并联一个小电容,以吸收短时间的干扰脉冲。如下图所示:

网友O:
是不是电路没有画全?

网友P:
八成是下拉电阻~~

网友Q:
想再保护下而已,再者电路不全如楼上下拉也有可能

网友R:
貌似起到分流的作用··

网友S(2011-10-28):
都错啊!!是防止漏电流的

网友T:
要不限流 要么防干扰 不过貌似保护光耦的

网友U:
不知道LZ 受光侧那边是如何连接的,假如受光侧的电流是有要求的
那么这个电阻就可以用来分流,降低进入IF的电流,从而减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