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发热问题!

楼主(2011-01-08):
最近打算做一个DS18B20的温度控制器但是不知为何每次接上后就发热!我是在网上查的资料!估计第一个18B20是挂了!有换一个还是发热!不解???

网友A:
你接错线了,或者供电电压超标。

楼主:
春阳老师我的线是按图接的,电压5v!我的两个传感器都接上后发热然后断电后通电就不发热了!估计是烧了!:'(

楼主:
我怀疑可能是网上的引脚不准确!

网友B:
你贴出的图,TO-92封装和8PIN SO封装引脚没有错,6脚TSOC封装没有见过。你用的是哪种封装芯片?

楼主:
TO-92的!郁闷!

网友A:
还是好好先检查吧,买到假货的可能性也有,但还是先查自身。

楼主:
maychang老师你感觉是哪出的毛病呢!电压与管脚都接正确了!

楼主:
我观察了一下我的DS18B20图中被涂红处实际有个“横杠”的小标志,我估计是标示引脚用的!图中的3是1引脚!现在我手上的两个传感器估计都挂了!没有多余的了!

网友B:
8楼: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C:
LSLSLSLS 感觉来到聊天室了 :lol

网友D:
you see from bottom!So take care from top or bottom,that is a question!Clear?

网友E:
要聊天就上猫楼聊天 或者到Q群也行 呵呵
嗯 扯远了
接下来回答下LZ的问题
接线的问题没啥说的 你自己核实即可
另外 得注意下你的时序是否正确 要不然有可能会令总线造成电气冲突

网友F:
回复 楼主:

管脚没错,买假货了?

网友G:
我试过在开放板反接18B20, 发热严重(烫手),马上反回接,还好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各位!我的视图看反了!我看的是俯视图!上面说的是底视图!郁闷呀!:Q

网友H:
;P  还真接错。。。服了。

网友I:
DS18B20的管脚接错了会出现发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热的!

网友J:
我弄坏个一个 就是电源和地接反了
会很热!!

网友G:
DS18B20的管脚接错了会出现发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热的!
引用 网友I:

如果连续多次读取数据,它自身会发热影响精度。我测过温度提升了3-5度。

我弄坏个一个 就是电源和地接反了
会很热!!
引用 网友J:

我的反接了10多秒,很热,但没坏,调转还可以用。。。呵呵。。。

我的也是一样,发热严重。我是连续读数。 回家试试

网友K:
实际可以只接1,2脚测试

网友A:
这都能看错……

楼主:
呵呵 失误!失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lol

网友L:
不按套路出牌 的结果

网友M:
电源和地接反了,当然得热了,^_^;
很讨厌datasheet给底视图。

网友N(2011-11-20):
学习了,昨天也犯了同样错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