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USBHUB芯片都有那几款啊?

楼主(2011-01-08):
如题?

网友A:
Cypress’ USB hubs provide the expandability option for both Full-Speed and Hi-Speed USB. With a complete portfolio of single Transaction Translator (TT) or Multiple TT hub solutions, Cypress can be the hub solution of choice for any system designer.

网友B:
有不少呢,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C:
很有用,GO_PSOC从哪里找到的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Y网站上就有,呵呵
可以搜索关键字PSG,会经常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