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 每次插入电脑都弹出硬件安装向导

楼主(2011-01-08):
做了一块USB板子,用的CY7C68013,写好驱动之后,每次插入电脑都弹出硬件安装向导

网友A:
重新指定sys文件的位置还能用吧

楼主:
能是能,多麻烦啊

网友B:
你说的IDl老是不同时什么意思?

楼主:
发现每次电脑读上来的硬件ID : "USB\VID_aaaa&PID_bbbb\ccccccccc"中,"aaaa""bbbb"字段都不变,可是“ccccccccc”字段却不一定相同。

楼主:
“ccccccccc”字段到底是怎么指定的

网友C:
貌似"cccccccc"是序列号

楼主:
与什么有关,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哦,对了,这个ID不是firmware返回的吗?

网友E:
你用的是cypress的芯片吧,51的MCU?

网友D:
cypress提供了一个通用的驱动,我以前没有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当然firmware是自己写的。

网友F:
是固件返回的。

楼主:
问题在于我firmware里边并没有指定serial number,所以我才奇怪系统怎么形成cccccc这个字段的。

楼主:
你用的是cypress的芯片吧,51的MCU?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的芯片是Cy7c68013,51的MCU。

网友G:
技术手册上写了怎么指定serial number的了吧

楼主:
技术手册不详细啊,其实问题在于我在CY7C68013中没有指定serial number,很想知道系统是怎么生成这个“ccccccccc”的。

网友A:
EzUSB的库里有firmware的demo,你去cypress上下一个来看看便知,使用C的,相当简单。

楼主:
这根firmware没关系

楼主:
例子 : 3&61aaa01&0&E8
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3表示这个device在整个device tree里面的level.他在第三级
root是0,root下面是usb再下面是usb root hub.这个设备就直接在usb root hub下面
第二个是个hash值.他是这个设备的parent 设备的instance path大写以后计算出来的hash值
instance path是从current control set下面的enum算起(不包含enum)
第三个是hash instance.你很少有看到这个值不为0的
他表示为同一个parent计算上面这个hash的次数 - 1.通常都只是计算一次.计算以后就会保存下面.下一次就直接读取了而不会再重新计算
最后一个就是由bus驱动为他们的pdo返回的instance id了

网友B:
我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说后面要么见不到所谓你说ccccc的那一串,要么就不影响驱动安装。

网友A:
下面是从CyUSB.inf中截取的一段:

[Cypress]
%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8613
%VID_04B4&PID_6830.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6830
%VID_04B4&PID_1003.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1003
%VID_0547&PID_1002.DeviceDesc%=CyUsb, USB\VID_0547&PID_1002
%VID_XXXX&PID_XXXX.DeviceDesc%=CyUsb, USB\VID_XXXX&PID_XXXX

它们是在USB设备进行配置的时候由描述符来生成的,sample firmware中是如下写的(取自dscr.a51):
DeviceDscr:
  db DSCR_DEVICE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DEVICE ;; Decriptor type
  dw 0002H ;; Specification Version (BCD)
  db 00H ;; Device class
  db 00H ;; Device sub-class
  db 00H ;; Device sub-sub-class
  db 64 ;; Maximum packet size
  dw 0B404H ;; Vendor ID
  dw 0310H ;; Product ID (Sample Device)
  dw 0000H ;; Product version ID
  db 1 ;; Manufacturer string index
  db 2 ;; Product string index
  db 0 ;; Serial number string index
  db 1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网友B:
很显然PID是1003,VID是04B4,最有可能是你所说不一样的地方的就是BCD了,此处是0200,我建议你改一下firmware再试试看。

楼主:
改过了,还是不对。

网友A:
在注册表里的Enum字段,ccccc是必须要匹配的,不能说没有用。

网友H:
说明你的驱动没有安装好,跟着向导在重新装一次吧

网友H:
自动安装。

网友B:
因为ccccc这个字段的主体是PC产生的的路径hash值

网友A:
照道理来说同一台机器的同一个USB口应该不会出现每次插入都变化的现象。

楼主: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刚才cccccc好像稳定了。Instance ID倒是不跳了,可是Vid,PID又经常被识别为0000

网友I:
没玩过68013

玩过2410上的USB device,而且没在windows上玩过,linux上玩的

网友A:
Vid,PID又经常被识别为0000,这肯定是你硬件问题了

网友G:
楼上说的有道理,前提是如果你确定你的firmware没问题的话。

网友C:
先换根USB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