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arant6 DDR控制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1-01-08):
有没有大虾使用过sparant6 DDR控制器,在硬件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小弟搞了块板,在调试时候发现在下载程序前各个电压都正常,当下载程序进去运行后发现1.8V和0.9V电压被拉低,电流也狂飙了150mA左右,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麻烦指教下,谢谢!

网友A:
能贴个图么?1.8V和0.9V具体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A:
电流彪上去,电压还是被拉低,那说明驱动能力不够阿,需要加一些电路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B:
这个要有图才能有真像。我也在做这个。还没有投板呢。

网友C:
呵呵,那楼主就来图来真相吧。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SuperX-man大虾说“1.8V和0.9V具体是哪里的电压”中,1.8V指的是DDR2和FPGA的DDR2 BANK供电电压,0.9V指的的DDR2 和FPGA的DDR2 BANK的参考电压,图因为太大了,不太方便贴,谢谢大虾们,再次求助!

网友D:
打包上传看看~~~

网友A:
在UCF中增加PULLUP就表示上拉了

网友E:
呵呵。9楼真给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画板的时候按1G DDR2画的,贴的是512M的,有个空引脚被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