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两个DCM不能级联么?

楼主(2011-01-08):
DCM, TI, ui, se, NET
我用的是ISE12.2, 加了2个DCM,一个分频到10M,然后10M连接到后面一个DCM,继续分频,综合是通过了,但是在Implement时候出了,信息如下:

ERROR:NgdBuild:770 - IBUFG 'DCM_PWM/CLKIN_IBUFG_INST' and BUFG
   'CLK_10M_50M/CLKFX_BUFG_INST' on net 'CLK10M' are lined up in series. Buffers
   of the same direction cannot be placed in series.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CLK10M'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我认为是第一级的DCM输出带了BUFG造成的,我就在IP核设置里把BUFG去掉了,直接用的LOCATL Routing,结果报了如下错误: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10M' has multiple driver(s):

CLK10M这个signal仅仅只是连接了这两个DCM....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B:
可以级联的,估计还是你的布线上有问题

网友B:
你在将DCM级联的时候,二级以上的DCM设置里,需要将CLK source选为internal

楼主:
呵呵,看来我PDF 看的还不够,谢谢超版,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