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频谱仪

楼主(2011-01-08):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2.4G的鞭状天线即可,最好校正过中心频点的。

网友B:
有一个2.4G信号源及驻波表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用土办法:抬空旷的楼顶去,弄两台高点的桌子,相隔十来米,一桌放一个2.4G信号源,一桌放频谱仪,分别笔直的朝天插上天线,然后慢慢的去同时剪短它,频谱仪显示信号最大化就基本上山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高深了。。。没明白、

网友A:
没有足够的经验,还是买现成的比较方便。

网友C(2011-02-10):
找条无线路由器的天线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