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sdram每个bank的行列数目是否可变

楼主(2011-01-08):
我所用的sdram是HY57V641620E(L/S)T(P),共8MB,其构成是4Banks*1Mbits*16bits,对应的是每个bank有4096行512列吗?如果我想存储的数据是8bit,那每个bank的行列数目是多少?仍然是跟存16bit数据一样的行列数目吗?

网友A:
你硬件已经定下来了,那么这些就已经固定下来了,不是FPGA中的软核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改变.
4Banks*1Mbits*16bits 是有4个BANK,每个bank每行是16BIT的位宽,1M的深度,也就是每个BANK是2M的容量,4个就是8M了.你放8BIT的数据的话,就是一行要放两个,要么你把8位扩展成16位放进去,要么你把两个8位做拼接再放进去

楼主:
3# SuperX-man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用的这个sdram是16bit格式的,所以要存储数据也必须是16bit的?不能直接存储8bit的数据?

网友A:
器件是这样设计的阿,你的SDRAM是16位的,不过你想达到直接的8位数据输入也有变通的办法来实现的,在其PDF中应该有相应的格式,你可以把他前8位直接接'0',后面的8位连接到你的8位数据上,不过这么做的话,你的SDRAM就相当与是4M的了.

楼主:
5# SuperX-man 好,谢谢了,我再改下程序试试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不错。

网友C(2011-02-12):
:),看贴回贴是美德

网友D:
:),解决问题的都是值得我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