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问题请前辈支招!

楼主(2011-01-08):
电源为正负5伏供电。
电路目的是想输出50%占空比,正负峰值相等,峰值尽量和供电正电压接近的方波。是做类似电压源用的,输出阻抗要小。

现在的问题是:
1.这个电路运放输出电压范围小。正负5V供电的话,输出范围也才正负3.5左右,而且是不对称的。
2.MOS管这样接有死区问题功耗消耗大。

我只想要实现功能,就是输出50%占空比,输出阻抗低,正负峰值相等,近似可以达到VCC的方波电路。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好方案推荐。

如果是该电路改进,那应该怎么改才行。运放有10伏,输出轨到轨的吗?(轨到轨的运放不都是小电压的吗?)

网友A:
下面MOS管画反了。

楼主:
不小心画反了。呵呵,改过来了。继续提问。

网友A:
你需要输出多大电流?这是问题。
如果后级输入阻抗相当高,那么根本不必使用那两支互补MOS管,直接由轨到轨运放输出就是了。
如果后级要求较大电流,两支MOS管用互补双极型管,基极各串联一支限流电阻接到运放输出端。这样,输出幅度比电源电压小一点点。

网友B:
这个方案行不行
不用轨对轨
想出来的电路 不知能用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顺便问你个问题:我看过很多增强型NMOS管资料VGS开启电压一般是2.5v左右,然后,我看很多资料,却说要保证MOS管完较好导通,VGS一般都要大于4v。

实际应用中选多少伏,让它导通。

我理解的是你这种改法是扩大了MOS管G级控制端的电压范围。
(我那个电路不接负载时的功耗消耗是因为死区消耗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你的改进方法应该没办法减小这部分消耗吧。)

说实话,我应用功率不大,直接轨到轨运放输出(10ma电流输出应该可以接受)应该可以。
但是举一反三我想考虑大功率应用设计的时候用大功率MOS管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个疑问,一般的轨到轨运放都是低压的(最大供电5V的,我上次给个5V的接到10V就不坏掉了,仔细查了一下说明书才知道工作电压最高5V)。。。我正负电源供电加起来有10V,谁有这个10V供电的轨到轨输出运放推荐。性价比高的。谢谢!

网友B:
运放输出+3.5V   上管Vg=5v 可靠关断
  下管Vg=2v Vgs=7V 可靠导通

运放输出-3.5V   上管Vg=-2v 可靠导通
  下管Vg=-5v   Vgs=0可靠关断

网友C:
都是好东西啊,大家相会交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我上次试过这样子:频率1K再往上加时,损耗电流越大。

那如果跟频率有关的话,是能说明是因为没有死区,在电压过度阶段,MOS管在线性区导致功耗大的吗?

那频率这么点的话,开关损耗就这么大,那开关电源不是都是应用MOS管做开关管吗?开关频率都有100K吧?那不是功耗很大,很容易烧管子?

网友A:
10楼:
“频率1K再往上加时,损耗电流越大”
那是因为没有死区,上下两管存在“共同导通”。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但均设置死区时间,以防止“共同导通”。
你的电路,如果设置死区,那么输出的就不是“50%占空比”的方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那个电路不接负载时的功耗消耗是因为死区消耗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你的改进方法应该没办法减小这部分消耗吧。)
你原先的电路正常状态上下管都有可能同时通,比如运放输出-3.4v,上桥臂通,工作在开关状态;下桥臂Vgs有1.6v mos工作很有可能在放大区域。

你说的不明白为什么要4v可靠导通,这是器件资料给的,你可以查一下。应该还有个Vgs-Id的关系图 对你有帮助。

至于为什么大于1k功耗变大,是不是运放输出沿时间太慢了。适当加点电容处理一下。

楼主:
大家有没有输出轨到轨的运放介绍啊?10V电源供电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不到10V轨到轨运放,这样子可以吗?稳压管为2.7。

网友D:
只要求电压宽,电流很小的话可以用一块4069全部搞定。

网友E:
ad823 轨到轨 30v电压,,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