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KHz以下uV级小信号用什么屏蔽线传输?

楼主(2011-01-08):
雷达传感器出来的20KHz以下uV级小信号,为了尽量避免干扰,想用屏蔽线进行传输?
距离在10CM以下,有什么推荐的吗?论坛上关于线缆讨论的比较少,那位TX能给点建议,最好能提供厂家型号。

网友A:
较远有双层屏蔽线,10cm用并、普通双绞屏蔽线即可。屏蔽层单边接地。

楼主:
能给个链接、图片或者型号吗,我想先看一下资料规格。另补:包括地和电源,总共6~8根信号线。屏蔽层单边接地的话,推荐用哪种接插件?

网友A:
RVVP  0.3*2
电源不能与信号共一根线。电源可以用RVV 0.3*5

网友B(2011-07-23):
建议你用同轴吧
最好再使用个共模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