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剪裁嵌入式系统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楼主(2011-01-08):
(无正文)

网友A:
没太明白LZ的意思,你指的剪裁是什么

网友B:
楼主说倒了。是嵌入式系统剪裁吧?呵呵。让版主误会了。呵呵。

网友B:
先学习一点C语言,是嵌入式C语言,再学一点面向对象编程。然后稍微涉猎一点电子技术基础的东西,不用把数字与模拟电路学精通,只要能看明白简单的电路原理图就可以了。其次再学习一种嵌入式处理器架构,比如32位处理器,像ARM,因为做嵌入式软件开发8位处理有点太低端,大多数只能用作简单的工控,没有复杂的软件系统,不能称为嵌入式系统。最后再学习一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像linux,wince等都可以,linux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C:
嗯,4楼说得挺详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