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在xilinx里怎么做dds啊?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01-08):
唉,要交作业,大晚上的,菜鸟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在xilinx的IP核中有一个DDS模块的,在DSP分类下面

网友B:
可以直接用Xilinx的dds的IP,是免license的

网友C:
牛人可以自己写代码,版主。。。。。。。。。。

网友D:
DDS的代码还用牛人写?貌似很简单的吧

网友E:
ISE工具里面有这个IP,直接生成后就可以使用

楼主:
作业已经交了。谢谢各位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