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控制温度问题!!!

楼主(2011-01-08):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在待机时温度过高怎么办,现在我在电机停止的时候把电流降低可以使温度不至于过高,但是在下次启动电机时,通过画面看到会跳动一下(电机驱动的是一个带相机的云台),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待机过程中电机温度不会太高,电机在下次启动的时候又能平稳启动呢??谢谢!!!

网友A:
待机时温度过高, 是因为:
1. 工作电路过大,
2. 散热条件不好.
电机停止的时候把电流降低是个好办法.
通常我们都会在电机停止状态时使用锁定状态. 锁定状态的电流低于正常电流. 但是可能导致启动时的震动问题, 通常有这样的办法, 正常工作时先提升电流一段时间后再发脉冲. 云台需要的锁定力矩应该可以调小不少电流.
当然还有降低负载阻力和改良散热条件的办法.

楼主:
非常感谢,画面跳动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当画面放到很大时还是感觉到有跳动!!!

网友B:
是否需要加入变频原理等等

网友C(2011-12-28):
通常我们都会在电机停止状态时使用锁定状态. 锁定状态的电流低于正常电流

学习了

网友D:
按道理不应该跳动的,分析一下为何跳动?是否是驱动不对?

网友E:
通常是这样,没研究通在这里问,研究通了,就不告诉大家。

网友F:
通常是这样,没研究通在这里问,研究通了,就不告诉大家。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也研究通了;P

网友E:
呵呵。我要是开源的话,行业里很多人找我玩命。

网友G:
电流恢复到正常后,控制脉冲数量由0逐渐增加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