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放,问个菜鸟级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08):
阻抗变换

网友B:
跟随器,输出阻抗极小。

网友C:
这叫跟随器,输出幅度基本等于输入幅度,可以提供缓冲、阻抗变换、提高输出负载能力等用途。

网友D:
“初**放”是啥意思?

图是个跟随器,可以**被河 蟹后再也不可能跟随了,毕竟河里的螃蟹太凶恶了。。。

楼主:
5# xwj 呵呵  前辈的回复挺幽默的  那图我后来在书上看到了  也弄懂了   谢谢各位前辈的教导了    那两字可能是被了   完整的是“初,学,运,放……”(逗号我加的,防止再次被了)

网友C:
河 蟹现在也不能说了……

网友E:
跟随器,输出阻抗极小。
比如吧,你要传输一个信号到很远的距离,这内阻极小便于传输到很远的距离而且不容易因为长距离叠加上噪声。

网友:
** 学-运   河-蟹

网友:
三点水 + 可   蟹  连尸体都不显示啦,

网友F:
初**放

这怎么也会被和谐

网友G:
因为学和运两个字在一起了

网友H:
这个图的作用,也许只是说明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的作用。别的没有了。
要说有阻抗变换,恐怕不妥。输入源原本也没有说明有什么阻抗。

网友H:
当然,Vo的负载电流确实与Vi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