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程控交流源(频率50Hz,只程控峰值)

楼主(2011-01-09):
如题。现在要做一套测试系统要用到,但是购买的话成本太高。

要求是:12—380V程控调节,我这边有程控安捷伦470V直流稳压电源可以用。
输出功率不大,最大只要10W。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12V直流电源逆变:
正弦波电路-------程控运放放大倍数(通过数字电位器)------
功率放大器-----------变压器升压耦合(固定放大电压倍数)

通过控制数字电位器阻值,进而控制放大倍数。10W还是有点大。。。。

不知道这个方案如何。太复杂了,还得自己设计这块电源,不好做。

大家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实现。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380V交流电源带自藕变压器,用电机拖动加电压反馈可实现程控,早期的技术就是这样,但非隔离,安全性较差,精度也不好。

网友B:
用步进电机拖自耦变压器,精度可能会比较好。
至于隔离,再加一个双圈变压器即可。
此方案缺点是体积大,重量大。

楼主:
那怎么检测?
是不是再加一级变压器降压耦合出来,电阻分压,整流滤波,ADC。
那ADC值和交流电压峰值应该不是线性的吧?

网友C:
功率放大器+变压器升压耦合,我就这么用的

网友B:
楼主需要的功率不大,可以考虑用TDA2030A这类功率芯片,加一个小变压器输出实现。
不过这个小输出变压器需要定做。如果最大输出电压250V,可以将普通市售220/20变压器倒过来用,输出380V就要定做了。
信号源,可以用低频信号发生器,或是自己搭电路产生。如果不要求频率可调,可以从220V经变压器降压,再经滤波得到。不过幅度不够稳定。

楼主:
关键的地方是,我需要程控,还有这个电路像你们那样子就是开环的,闭环不是更稳定?

网友B:
7楼:
我在6楼提出的方案是闭环。
程控可以如你最初的设想使用数字电位器。

网友B:
一个问题是:50Hz基准如何产生?
若用文氏电桥之类,正弦倒是正弦,但幅度并不稳定,温度稳定性不好。
若用单片机加D/A产生,则幅度频率均稳定,不过成本较高一点,电路复杂。

楼主:
maychang前辈你好,我看了好多车载逆变电源电路,改造一下的话应该可以程控吧?
(控制IC比较器的同相端电压。)

网友B:
10楼:
当然可以,不一定是车载。
不过,逆变输出往往失真较大,这一点不如线性电路。
楼主需要的功率仅10W,而且有现成的芯片可用,所以我推荐用线性放大器。如果是1kW,我就要推荐开关逆变器了。

楼主:
关键是这样子:
如果用正弦波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我没办法程控。(不知道有哪种方式)
数字电位器(反馈电阻)?越搞越复杂了。

网友B:
12楼: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你没办法程控?
数字电位器,放到反馈电阻位置,控制反馈量,这个可以实现吧?
不控制放大倍数,数字电位器用作输入处衰减,这也可以实现吧?

楼主:
我知道这样可以程控。但是搞复杂了。。。。成本投入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