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7111a的这块板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01-09):
有哪位热心的DX知道这块sa7111a的板子是做什么用的吗?
从老显卡上拆来的,这块老显卡已经找不着驱动了,想把这个小板子复用,转换个视频什么的,能给个指点吗
1P正面

2P 背面

3P老显卡和接口

4P接上后的样子

5P面板上的接口

网友A:
呵呵瞎猜一下
这是很早的老式的图像卡
底板上有帧存,也就是焊接的那2个芯片,在芯片座之间;
2个双排插针(母),等于是总线接口
saa7111,是很常见的视频adc
那个母版上的2000芯片,既是pci总线接口芯片,本身也是一个cpu,处理saa7111上来的数据,存进去2片内存;还可以扩展2片内存
那个27c256是eeprom,装程序用的;
===========================
找个saa7111的pdf,把跟saa7111子板需要的电源地数据地址总线做上,同样做个跟母版类似的电路,具备帧存,就能实时存储一帧彩色图像。只不过不需要pci接口而已;也不需要程序存储器,因为现在的cpu的flash和主频都足够快了。

网友A:
从主芯片的批号上看,这是97、98年的技术和产品。

网友A:
这是很早的老式的图像卡,子板把全彩色的pal/ntsc数字化,传输到母板上。

楼主:
1楼说的很详细
4楼是说子板可以把av的图像转为vga吗?
感谢感谢信,没事儿去研究着玩玩,把着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翻了很多老显卡,有PCI的有AGP的,很多都有那两排插针,一排长的26针,一排短的14针,看来这种东西有一个标准,在网上查了下资料,子板是用来视频输入的,这些针的功能是做什么的?或者对应的是saa7111a的哪个引脚?即然很多显卡都有,那这些针对应的也应该是一样的才对。请高手指教,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1楼说的很详细
4楼是说子板可以把av的图像转为vga吗?
感谢感谢信,没事儿去研究着玩玩,把着闲着也是闲着。
引用 楼主:

数字化指的是把模拟量的视频信号,转换成0、1的数字信号;都有哪些数字信号以及他们之间的时序就要看saa7111的文档了。

网友B:
4楼正解,扩展视频输入用的。

网友C:
视频模式转换

楼主:
一不小心怎么成精了;P
这样的显卡应该有规范可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