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和DCDC有什么分别啊?

楼主(2011-01-09):
都是电源,二者有什吗不同呢?

网友A:
LDO线性稳压电源/输出电流=输入电流。压差大时效率低。DCDC利用多为PWM方式,输入功率略大于输出功率,转换效率一般优于LDO方式o

网友B:
LDO输出比较干净
DCDC则纹波相对较大。
一般DCDC需要大电感,占用面积大。

网友C:
LDO 低压差稳压芯片, 转换效率低一些!DC/DC 是直流直流转换芯片,效率能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