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MI方面的小问题

楼主(2011-01-09):
大侠们,今天我在看杂志时,《电气传动》,看到一个介绍共模滤波器的**,里面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向大侠求助,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如图,
1)为什么R1\R2用那么小的电阻,50ohm
那前面可是220V的电压,这么小的电阻在这里,还不得出大问题呀?
2)第二幅图中,R3,R4也是50ohm,为什么它是这样的呢?
还有,为什么R3,R4上面的两个电容式0.1uf的,而不是跟前面的电容对称,用1uf的呢?

网友A:
人工网络接线路,不是实际电气设备接线图

楼主:
人工网络接线路,不是实际电气设备接线图
引用 网友A:

人工网络接线图?是什么意思?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A:
设备测试时用来模拟供电线路参数的电路

楼主:
查了资料,现在明白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