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 接DDRII的时候SP605上有两个FPGA_onchip_term

楼主(2011-01-09):
一个100欧姆下拉到低,一个150欧姆上拉到1.5V。请问文档中什么地方有这个描述?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这个得根据硬件设计来选

SP605貌似是XC6SLX45T的那块板子吧,上面用的是一片128M的DDR3

网友B:
好像是楼上所说那样的。

楼主:
感觉和接DDRII还是DDRIII没有关系。问题主要是接了电阻以后如何配置这个GPIO。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文档说明。

网友C:
在UCF中,增加PULLUP或者PULLDOWN

网友A:
感觉和接DDRII还是DDRIII没有关系。问题主要是接了电阻以后如何配置这个GPIO。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文档说明。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说跟DDRII或者III是否有关系

SP605貌似就那一版,上面没用DDRII

MIG的customize GUI实际就是根据你选择的参数来生成相应的约束文件,还有一些使用原语配置器件,GUI里边的选项如果没有和你的设计匹配的,可以在生成的代码里边修改成你需要的配置就OK啦

网友D:
一个150欧姆上拉到1.5V。请问文档中什么地方有这个描述?如何使用?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