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g加速计、高g加速计的区别?

楼主(2011-01-09):
低g加速计、高g加速计、陀螺仪有什么区别,?
分别应用什么地方?

网友A:
楼主低g和高g加速计是用来检测物体加速度的大小的!而陀螺仪是用来检测物体角运动的装置!
低g加速计是检测物体加速度值相对较低!如手机上的重力检测
高g加速计是检测物体加速度的值现对较大!如汽车上的安全气囊的加速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