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05 7808 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如图   7805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7808输出8V给继电器供电,共地的方试,这样做有问题么?会不会继电器通电和断电的时候影响单片机工作

楼主:
还有,电感应该用多大的

网友A:
共地对单片机影响不大,但如果Layout不良则有可能会引起ADC读数闪动。电感不能直接串在三端稳压的输出端,需要在引脚上就近接退耦电容,然后再串电感,电感量没有统一标准,要视你后级的杂讯强度

网友B:
电感毫无必要。

网友C:
电感没有必要,可以单点接地。

网友D:
8V的继电器?这种规格似乎比较少见
一般是5V、9V、12V、24V居多。
最常用的是5V、12V、24V;
推荐使用Dc24V继电器,因为电压稍微低一点24V继电器也能可靠工作。

网友C:
按楼上意思整合考虑,应该是12V的继电器最好。

网友E:
楼主的继电器可以不用稳压,直接串个电阻接到整流滤波电容上即可,然后用电源经过LC滤波给7805供电。注意电源线和地线的布线

网友F:
还是建议楼主去掉这个电感吧,没啥太多作用,用不好反而增加麻烦。

网友A:
串输出端是可以的,只要有钱,但串在IC脚上会很麻烦

网友F:
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啊,要学会能源利用啊。

网友A:
电感不是能源吧,只能算是资源,7805输出经电容退耦后,串电感输出的应用并不少,俺经常在游戏机板上看到,俺们一个巴西客户,电路设计的非常谨慎,一块板子上几十颗退耦电容,相同的应用,俺们公司缩减到5颗

网友G:
汗!
我是凡是芯片推荐加去耦的,统统加。。。

12# PowerAnts

网友H:
很少电感用在那里的,不过电感放在那里也有阻高频的作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