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阻分压后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我想利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测量交流电的电压,要求精度不高,所以想采用电阻分压然后单片机AD的方法。
     按照这个电阻分压后整流的图,U1为1.5V左右,整流后的U2应该为2.1V左右,但是测量U2却是0.4V左右,我又用变压器隔离做了个实验却是正确的,难道电阻分压整流不正确是数字地和交流地N没有完全隔离的缘故吗(GND和N之间只有一个二极管隔离)?不解,望大家给点意见~~~
     R3~R10是7个50K和一个2.5K电阻分压得到1.5V交流值的,GND没有接大地,因为在万能板上做的实验,数字地GND其实只是把整流桥和两个电容和负载电阻接在一起的,没有和N或者大地连接。

网友A:
各元件数值未给出,GND是否接大地也不清楚,不好说。

网友B:
Gnd跟PG连了。
你测一下两个地电压验证一下

楼主:
R3~R10是7个50K和一个2.5K电阻分压得到1.5V交流值的,GND没有接大地,因为在万能板上做的实验,数字地GND其实只是把整流桥和两个电容和负载电阻接在一起的,没有和N或者大地连接。

网友B:
你用什么测得电压值?

网友C:
U1用万用表的交流档,U2因为接电容了,用的万用表的直流档测得~~~

网友A:
即使R3开路,1.5V交流有效值经整流桥后也剩不下多少。注意电流要流过两支二极管,产生两个二极管压降。
若R3为有限值,输出电压就更小了。

网友B:
问题是Lz用隔离变压器就ok了

网友A:
楼主叙述实在不清楚,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万用表输入电阻,都不说。

网友A:
8楼:
你估计一下,楼主“用隔离变压器”时,还有那7支50k电阻吗?

网友B:
may叔 我觉得lz用隔离时应该有那几个电阻
如果是我,就先那么试

网友A:
问题是:楼主是否这样做的。

网友B:
楼主描述的实验过程,感觉楼主也是有一定实验、工程经验的。
开始怀疑是示波器测得波形,示波器把地连起来起了
lz R3多大?

应该不会用指针万用表,好多年前都没人用了,(我只在上学时摸过一次)

网友D:
瞌睡迷兮的

网友E:
没看见电阻的具体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