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共阳的数码管被焊成共阴的了,请问我应该崩溃吗

楼主(2011-01-09):
忙了一上午,板子终于焊好了,却发现出现了如题所示的问题。。。。。  欲哭无泪。

网友A:
用烙铁取下来啊 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 多简单的事情啊

网友B:
这有啥崩溃的,堆锡焊下来换一个即可

网友C:
比你这错误还错误的我都犯过,把一块样板的二极管全部焊反了。拿去投切电容的时候,怎么可控硅都不通,还折腾了大半天。

网友D:
数码管接反没什么大不了的,最恐怖的是大电容接反。当年在组装电视机实训的时候,那实验室里面跟放鞭**样的,噼里啪啦响不停。都是大电容给爆了。

网友E:
拆了重新焊就是了哈,数码管不难拆的。

网友F:
只要是人都可能犯错误,做得多,可能犯的错也多。以后就少一些了

网友G:
:'(改正就行啦

楼主:
改行也不照啊,当医生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网友H:
写个8D报告给我们:lol

网友I:
崩溃的,应该是被你焊反的那只数码管。

楼主:
还好,我直接把驱动三极管的管脚换了下,发现这种方式驱动很弱,正好是STC单片机,设置了强上拉后驱动达到要求了。

网友J:
幸好不是单片机焊反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I:
数码管,被崩溃了

网友L: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我也经常焊错东西

网友M:
电容
磁珠 爆过的飘过。

网友N:
可以在程序中对段选数据进行取反!!!

网友O:
数码管太好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