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供电的单片机..如果其AD转换引脚>5V时会坏吗?

楼主(2011-01-0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这个电压不仅比5V高而且还能提供较大的电流的话会烧坏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归纳过的分压计算公式啊? (0~16V  0~20V之类的)加个可调电阻..

网友A:
没看懂你要表示什么意思
电阻的分压公式都是一样的,需要归纳吗

网友B:
这个要看MCU的具体型号,通常是不准许的,具体信息见MCU的器件手册。

网友C:
内部会有过压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