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小信号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电流互感器出来的约为200mV的电压信号,我想放大整流后送入单片机处理,但是按这个电路实验不对,因为数字地和整流桥的交流地搞混了,但是整流桥的交流输入也不能和GND连一块,按理说先整流后放大估计没问题,但是我的电压信号太小了无法通过整流桥~~~

网友A:
从电流互感器来的信号,是否允许有一端接图中的GND?

网友B:
用差分放大电路吧

网友:
交流小信号放大.我是进来看问题的.
但LZ的200mV信号算不上交流小信号.我测过uV级的交流信号.

网友C:
楼主需要采用线性整流电路,找本模电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根本就是错的,而且错的离谱。

网友E:
我感觉也是的,输入信号的付半波在运放输出端是没有的

网友F:
前级采用差分放大电路,当然要考虑差分输入的共模分量的大小,后面有精密整流电路加滤波电路便可以取直流分量,如果信号的频率不是很快的话,放大后可以直接接入AD进行扫描

网友G:
用差分放大电路吧

http://xz9.org

网友H:
6楼的正解,你那个放大电路能工作吗?
你先去看看放大电路吧!(4PIN接VCC,11PIN接VCC/2)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I(2011-09-21):
整流后测量毫无意义,应该直接采样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