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C采样基准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09):
各位坛友,好!
       大家知道最近新出的单片机都是宽电压输入的,范围可达2.5v-5.4v,如cortex m0系列的nuc1XX。这样话,单片机ADC就会出现基准电平不一致的问题。如下面两个问题所示。

1、芯片供电压为3.3V,ADC端口输入3.3V,12位AD采样值是不是4095?
2、芯片供电压为5V,ADC端口输入3.3V, 采样值是不是(3.3/5 )*4095=2703?

如果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不同的供电电压的情况下,同样3.3V的模拟输入会得出两种不同的AD空间值。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ADC的基准电压为内部LDO输出,则不管芯片供电为多少,只要端口输入同样的电压,AD空间值是一致的。

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我现在没有实验条件,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芯片的ADC的参考REF端,一般都有说明的。 楼主仔细看看吧。
对于确定的一个系统来说,单片机的输入电压都是恒定的。没人会一会3.3V的VCC,一会儿5V的VCC。
所以楼主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人非得这么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
本人先前设计了基于5V的AD处理相关代码,后来改版需要用3.3V供电。而采样电阻的输入电压同芯片供电电压,所以才考虑这个问题的。这实系到需不需要修改代码

网友B:
你这种情况 估计只有在运用内部AD的情况才会出现

网友C:
所有AD都可以设置参考电压源,转换值都是根据参考电源而定。

楼主:
我再次阅读了手册,没在文字方面发现任何说明,但在图中找到了问题所在。
图中圈出的就是参考电压与参考地,分别对应芯片上的AVDD与AVSS。

网友D:
cortex m0系列是single 3.3 V power supply (1.8 V to 3.6 V),ADC输入范围不能超过电源电压,不可能达到5V。

网友E:
根据图上所示 参考电压是采用的外部的电压 具体接到哪里取决于系统设计
你问的问题并不需要东西来测试 看器件手册就知道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唐cortex-m0芯片电压工作范围是2.5V-5.5V,AD最高可输入5V

网友F: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见过,2楼的解释有误,5楼的解释不够清楚。
对于ADC的基准电压正常情况是可以外置或内部LDO输出方式,如果不考虑成本,建议你使用外置的基准,因为它的稳定性和精度都好过单片机内部的,对于内置Vref基准电压,它会在一个动态的电压范围输出一个稳定Vref,不存在3V供电和5V供电输出不同Vref基准的情况,你需要查该芯片的手册,确定内部Vref的动态输入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