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一些疑问,线距报警,定长走线问题。

楼主(2011-01-09):
各位大侠,请问PADS有线距不符合时的自动报警功能吗?像Protel一样,手工布线时,如果哪出线距太小会发亮,线走不过去?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一些走线长度要求严格的线,怎么按照长度来画线,能先设置好长度再走线吗?

网友A:
走线时直接输坐标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谢谢,但是老是输坐标恐怕不是很方便吧。比如,我要画一组线,想让这些线一样长,怎么画呢?
还有,PADS有像Protel一样的线距报警功能吗?因为用PADS的时候,虽然设置了默认线距,但是画好图之后一做检查还是有很多线距不符合要求,如果画图时软件在发现线距不符合要求是报警的话,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B(2011-05-28):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C:
都有的,而且比protel智能。

网友D(2013-08-05):
选择TOOLS\OPTIONS\DESIGN\ON_LIN DRC\WARN ERROR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