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D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教大虾帮忙给看看

楼主(2011-01-09):
第一次搞PID,看了论坛好多资料,还是有点不明白,请教各位大侠

增量式PID控制中如果只用比例调节,那么就变为如下:

Vout(新的输出值)=Kp*(e(t)-e(t-1))+Vold(原输出值) ?

当e(t)>e(t-1)的时候输出是增加的,但是当e(t)<e(t-1)的时候输出是减少的。。。

那么假设有一个电机DC为220V对应220转,为了便于说明期间,假设电机控制电压和转速成正比,即输出电压多少伏,转速就是多少。

那么电机设定转速200转,比例系数0.5,

通电后Vold=0,e(t)=200,e(t-1)=0 第一次输出为

Vout=0.5*(200-0)+0v=100V,

第二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100转(即已经稳定了),

e(t)=(200-100)=100, e(t-1)=200

那个输出为

Vout=0.5*(100-200)+100=50V

第三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50转(即已经稳定了),

e(t)=(200-50)=150, e(t-1)=100

那个输出为

Vout=0.5*(150-100)+50=75V

第四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75转(即已经稳定了),

e(t)=(200-75)=125, e(t-1)=150

那个输出为

Vout=0.5*(125-150)+75=62.5V

依次类推,发现电机最终应该稳定在一个70转左右呀。。。

请教各位,以上的控制是不是参数出了问题?是不是KP太小的原因?

还有采样调整间隔时间应该大于还是小于系统稳定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A:
PID只有P肯定有静态误差。
要消除静态误差,要加I

网友B:
第二步错了,应该
Vout=0.5*(200-100)+100=150V

“e(t)=(200-100)=100, e(t-1)=200 ”
e(t),e(t-1)物理量错了吧
应该是设定值与当前读数,

第三步
Vout=175V

网友C:
楼主没有理解PID,步距太大了

网友D:
应该是
第一个周期,给定设置值及其对应的输出电压,不进行计算,
第二个周期才计算。
PID是解决扰动干扰引起的误差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lz的假设是线性系统,没有惯性。
单他举例中出的问题原因不在步距大

网友E:
建议去看看大学教材《自控原理》,否则一知半解下即时能凑合了,以后还是会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第二步错了,应该
Vout=0.5*(200-100)+100=150V

“e(t)=(200-100)=100, e(t-1)=200 ”
e(t),e(t-1)物理量错了吧
应该是设定值与当前读数,

第三步
Vout=175V
引用 网友B:

增量式PID不是应该是Kp*(e(t)-e(t-1))吗?
3楼你这样算应该吧公式改为
Vout=Kp*e(t)+Vold

本次误差e(t)=设定200-实际100,上次误差e(t-1)=200呀

楼主:
建议去看看大学教材《自控原理》,否则一知半解下即时能凑合了,以后还是会遇到类似问题。
引用 网友E:

看了N多的资料了。。。就差这一点搞不明白。就是想知道我上面的算法哪里不对呀。。。

楼主:
PID只有P肯定有静态误差。
要消除静态误差,要加I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有静态误差。。。而是完全打不到设置值,连接近都接近不了。按照我的算法,最后系统应该稳定在70左右。。。

楼主:
如果公式为
Vout=Kp*e(t)+Vold
好像就能达到要求了。。。
郁闷为何是Vout(新的输出值)=Kp*(e(t)-e(t-1))+Vold(原输出值) ?

网友B:
Vout=Kp*e(t)+Vold

e(t)=设定值-当前值

楼主:
Vout=Kp*e(t)+Vold

e(t)=设定值-当前值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公式好像不是资料上说的呀。。。

网友D:
复习了下:
一个是基本的,一个是增量的,lz用的是增量,结果也算正常

楼主:
。。设定200,稳定到70左右,这如何正常呀:'(

网友F:
1、可以设置一个初始值u0,在这个初始值的基础上上再进行PID调节,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误差。
2、纯比例调节必然会有静态误差,否则就会陷入永不停息的震荡。
3、要消除静态误差,靠积分。

网友G:
没有必要用pid增量算法,用普通算法其实更简单:
   Vout = Kp * e(t)
比例调节首先需要大致确定Kp, 必须根据Vout与 e(t) 的取值范围以及系统的惯性和阻尼来定。楼主的 kp = 0.5 明显偏低,这样系统会有一个较大的静态误差。

楼主:
没有必要用pid增量算法,用普通算法其实更简单:
   Vout = Kp * e(t)
比例调节首先需要大致确定Kp, 必须根据Vout与 e(t) 的取值范围以及系统的惯性和阻尼来定。楼主的 kp = 0.5 明显偏低,这样系统会有一个较大的 ...
引用 网友G:

您这个公式和我用的增量式最后稳定点是一个结果。。。。

楼主:
1、可以设置一个初始值u0,在这个初始值的基础上上再进行PID调节,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误差。
2、纯比例调节必然会有静态误差,否则就会陷入永不停息的震荡。
3、要消除静态误差,靠积分。 ...
引用 网友F:

可是我看好多人说可以只用比例控制电机呀。。。
而且在正定参数过程中不是要先去掉积分和微分而只保留比例吗?逐渐增大比例系数,让系统最后达到振荡。。

楼主:
再算算比例系数调大的例子看看,
那么电机设定转速100转,比例系数1,

通电后Vold=0,e(t)=100-0=100, e(t-1)=0 第一次输出为

Vout=1*(100-0)+0v=100V,

第二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100转(即已经稳定了),
此时e(t)=100-100=0,e(t-1)=100
那个输出为
Vout=1*(0-100)+100=0V

第三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0转(即已经稳定了),

e(t)=(100-0)=100, e(t-1)=0

那个输出为

Vout=1*(100-0)+0=100V
..这样系统会在0-100转之间振荡。。。

楼主:
另外,我发现如果用
Vout=Kp*e(t)+Vold
这个公式的,倒能比较接近达到目标,但是昨晚仔细想了想,貌似这个公式是积分控制吧?
为何资料都说不能单独用积分控制?

网友H:
按楼主的意思,速度控制在0~220,细分达到1转,比例系数一定大于等于1才行,否则永远有一个静态误差,你将比例系数放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e(t)=设定值-当前值
12# 正解

网友H:
再算算比例系数调大的例子看看,
那么电机设定转速100转,比例系数1,

通电后Vold=0,e(t)=100-0=100, e(t-1)=0 第一次输出为

Vout=1*(100-0)+0v=100V,

第二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100转(即已经稳定了),
此 ...
引用 楼主:

你的步距太大了,或者说你采样频率太低了,你将第一次采样的速度值调成5(假设),然后依次计算试试

楼主:
楼上的,采样快好像也没用。。。
那么电机设定转速100转,比例系数1,
通电后Vold=0,e(t)=100-0=100, e(t-1)=0 第一次输出为
Vout=1*(100-0)+0v=100V,
第二次采样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20转(即还没有到稳定转速),
e(t)=100-5=95, e(t-1)=100
第二次输出
Vout=1*(95-100)+100v=95V,
第三次转速10
e(t)=100-10=90, e(t-1)=95
第三次输出
Vout=1*(90-95)+95v=90V,
假设每次测速都+5转,则输出电压每次-5v,
直到第10次采样转速为45,此时输出电压为55v
Vout=1*(55-60)+55v=50V,
第11次采样转速为50,
Vout=1*(50-55)+50v=45V,
第12次采样转速为45
Vout=1*(55-50)+45v=50V,
第13次采样转速为50
Vout=1*(50-55)+50v=45V,
。。。之后就一直在45和50之间摆动。。。

以上虽然每次采样都加减5转不可能正好,但是却也能大体说明方向,最后不会稳定在100左右,,

网友J:
用锁相环

网友F:
可是我看好多人说可以只用比例控制电机呀。。。
而且在正定参数过程中不是要先去掉积分和微分而只保留比例吗?逐渐增大比例系数,让系统最后达到振荡。。 ...
引用 楼主:

那个叫临界比例法,可以得到一个可用的参数
先只要kp,然后慢慢调大KP,直到震荡,再根据公式算出可行的kp,ki,kd

网友F:
临界比例法是经过证明的一个可行的镇定PID参数的方法,确定后的PID参数在时域和频域指标上面可以取得一个较好的平衡

楼主:
关键的一点在于增量式输出当误差减少时,输出电压也变小。最后或大或小出现一个稳定或者振荡状态,但是这个状态离目标值也太远了。。。
为何有的人说电机调速只用比例控制呢?
而Vout=Kp*e(t)+Vold肯定能用,但是这个究竟还是比例控制吗?我咋看着像积分呀

网友F:
那叫静差  知道没?
增大kp可以减少静差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系统的静差与你采样精度 采样时间 驱动电路性能都有关系的

网友F:
你先减少采样时间   增大kp   调到刚好震荡
然后算出kp ki kd
给积分 微分环节加上去看看
不过电机控制最好不要微分环节

网友F:
说半天  你都不说是什么电机

网友K:
参数整定是这样,但你的参数整的不对啊,调节Kp使输出在200转振荡。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楼上的我就是不能让他到200转呀。。。

网友F:
不要纠缠在“增量式”或“位置式”上面,这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还是那句话,消除静态误差,靠积分。
但是要补充的是,比例本身也很重要,一个“合适”的比例系数可以让静态误差“降低”到最小(但不是“消除”)。这里,所谓的“合适”,就是指刚好不会让系统振荡的那个值。——这就要靠整定来实现,参见“论坛游客”的发言。

网友F:
直流无刷可不是那么好玩的
我怀疑你驱动电路和换相都没有搞好

楼主:
。。。硬件弄好了。只等完善软件算法。。。

网友L:
先弄好电流环,电机有机械惯性,你一下就上那么大电压,不过流,就怪了。

网友M:
纯比例调节算法应该是:Vout=Kp*e(t)+Vold  只和当前偏差有关,积分与微分调节才和历史偏差有关。
电机速度调节纯比例完全可满足要求,为减小静差可加大放大倍数(减小比例度)。

楼主:
先弄好电流环,电机有机械惯性,你一下就上那么大电压,不过流,就怪了。
引用 网友L:

谢谢,电流只有过流保护。。。太高深的弄不了。。我慢慢加电压行不?系统的稳定时间要求不高

楼主:
纯比例调节算法应该是:Vout=Kp*e(t)+Vold  只和当前偏差有关,积分与微分调节才和历史偏差有关。
电机速度调节纯比例完全可满足要求,为减小静差可加大放大倍数(减小比例度)。 ...
引用 网友M:

谢谢,就准备这个干了。。理论太差研究不了。
现在也积分微分公式看着都面生了:(

毕业30年了。。。

网友D:
问题在第一次:e(t-1)=0是怎么来的

网友N:
楼主给你一份PID的资料你看一下吧!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O:
和楼主一样,也有这样的困惑。。。
一直没有花时间去研究。。。。

网友O:
按照pid误差放大来说。。。。
k的取自应该很大

比如100,

这样就会震荡了.

电路会一直震荡,直到设定值和反馈值接近。。。

不过,这是运放。。。

程序上应该如何不知道。。。

楼主:
纯比例调节算法应该是:Vout=Kp*e(t)+Vold  只和当前偏差有关,积分与微分调节才和历史偏差有关。
电机速度调节纯比例完全可满足要求,为减小静差可加大放大倍数(减小比例度)。 ...
引用 网友M:

就按照这个来了。。理论不研究了,结贴!

网友P:
个人感觉
out(1)-vout(0)=kp(e(1)-e(0))          [1]
... ...                                          ...........
out(k)-out(k-1)=kp(e(k)-e(k-1))      [k]
所有式子想加,out(k)=kp*e(k)    (out(0)=0)
所以楼主,你这个本质上还是位置式的PID。
增量式的PID:out(k)=kp*(e(k)-e(k-1)),这种方式更多的是用在一些输入量需要累加的执行器,例如步进电机。
回归正题,首先说明楼主使用的还是位置式PID,即效果和Vout=kp*e(k)完全一样,直流电机两端电压和转速是近似线性关系,可以当线性来处理,即n=Vout楼主试想,如果你设定的转速ni,你只加比例环节,如果输出转速no=ni,则e(k)=0,那Vout=kp*e(k)=0,按理n=0,这与no=ni矛盾,所以你只加比例环节,电机进入稳定状态后,必然会存在偏差。而这个e*kp应该与你的稳态转速近似成比例。所以你只加比例环节,稳定后的转速n,必然会与输入ni偏差detn=ni-n。你增大比例环节,只能减小这detn,而从原理上不可能消除这个detn,而且kp过大还会使系统震荡,如果你想消除这个偏差,必须引入匠人所说的积分环节,因为引入积分环节之后,即使no-ni=0,即e(k)=0,但是积分作用是ki*(e(0)+e(1)+...+e(k)),通过积分累积效果,便可使Vout=no=ni。建议楼主去看一下数字PID文档,网上很多,也不难。

网友M:
位置式纯比例调节:uk=Kp*ek+u0
增量式纯比例调节:Δuk=Kp*ek - Kp*e(k-1)
                                 = Kp*( ek - e(k-1))
                                 = Kp*Δek
式中:k  -        采样序号,k=0,1,2,…
      Kp –   比例系数
      uk -       第k次采样时刻的输出值
      u (k-1) - 第k-1次采样时刻的输出值
      ek -    第k次采样时刻输入的偏差值
      u0 -    开始进行控制时输出的原始初值

   另外,电机转速定值调节由于供电电压,负载的变化等外界因素,转速总处在变动当中,经常偏离给定值很正常,加大控制偏差的放大作用这个偏差不会太大,而如果加上积分作用由于机械的惯量滞后积分时间的确定很困难,不合适的积分调节反倒会使偏差加大。

网友M:
按照搂主的假设:
   那么假设有一个电机DC为220V对应220转,为了便于说明期间,假设电机控制电压和转速成正比,即输出电压多少伏,转速就是多少。
那么电机设定转速200转

上面算法的u0=200(v)

网友G:
增量式与普通式本质是一样的:

普通式:
     y(k) = Kp*e(k) + Ki* I(k) + Kd*(e(k) - e(k-1)) / Ts
     积分: I(k) = e(k) + I(k-1)

增量式可以从上面普通式导出:
    dy(k) = y(k) - y(k-1) = Kp*(e(k) - e(k-1))  + Kp*e(k) + ...

所以,使用增量式时, 最终输出为: y(k) = dy(k) + y(k+1)
这种方式对于步进电机之类的增量式输出比较有利, 但在实际运算中,特别是使用定点运算,并没有多少好处 , 反而会丢失很多精度, 而且运算稍稍多了一些。
对于电机速度控制, 用普通的 PI 足够了, 微分会带来一定噪声

网友Q:
你可以分析P或者PI的阶跃响应,而不要以假设的电机参数值计算。实际的测试过程中还要考虑采样时间,P I参数如果不想计算,就要慢慢去凑。用增量PI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