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9260的SPI当主,CS线出现毛刺,大家有碰到过吗?

楼主(2011-01-09):
请看图,CS线上出现一个时钟宽度的毛刺,用50M的主时钟采样的,如果是用SPI的clk应用可能是不会出问题的,但是我的应用里面是需要用50M去采样,结果就出毛刺,难道ATMEL的SPI就这么龊吗?不知道大家是否碰到过,初步定为非干扰,不知道是配置的不对还是说就这么龊;后面打算要不就GPIO模拟SPI时序了,要不就把CS用程序去控制了。。。

网友A:
spi 我们做到过200M,硬件设计肯定没问题。

楼主:
修改...

关键是如何用?我是用50M的时钟采CS的沿,CS上的毛刺很敏感,但如果用SPI的时钟采CS是没问题的,因为CS的毛刺在SPI的时钟的跳变沿.你用的什么芯片跑200M?是不是写错了?20M...

网友A:
就是9260,没错,是200M,dma模式。

楼主:
修改一下

将SPI改成GPIO测试,发现有同样的问题,而且用GPIO模拟的CS和CLK上的窄脉冲居然还是相反的,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代码问题,应该同代码关系很小,请大家看看是否有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