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问题

楼主(2011-01-09):
附件里有我设计的部分原理图,里面介绍了我用FAN 73711驱动FAN10N60C mosfet遇到的问题,一直困惑了好长时间了。希望,有这方面的工程师给指出问题的所在。或者介绍一个mosfet的驱动电路,不胜感激!QQ:656851518 邮件:iiccee521@163.com 谢谢

网友A:
核对一下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的资料,资料我有的,我第一次是按资料的参考电路来做的,但是不行,不知道是我不是我二极管搞错了,我用的Fr 107,看这个好像要使用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B:
先把电路整对再说,BUCK必须要有一个电感,fr107的速度是300nS,肯定不行

网友A:
核对一下图吧,二极管建议使用恢复时间快的肖特基,起电压电流也需要考虑。

网友B:
肖特基没有恢复时间

网友A:
理论上如此而已。

网友B:
不是理论,是真实

网友B:
SBD是N型半导体与金属结合而成,不是PN结,不依靠少数载流子导电,恢复时间就是电子在结合面的热运动需要的时间,电子的热运动速度是10^5米/秒,而结合面的距离为零,时间也就为零了。

网友B:
仪器可以测出一个几nS至十几nS的值,那个是结电容的充放电时间,SBD的结电容比较大